需要一个限流电路,电流20A,电压14-30V

楼主(2022-09-27):
需要一个限流电路,电流20A,电压14-30V,希望有高人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可以采用大功率场效应管或大功率三极管,有后级取样电路组成控制,能够达到这个要求。

网友:
三极管加电阻。

网友:
提供一种思路,用康铜丝采样电流,超过一定值关断MOS管,电路可以自己设计下。

网友:
做个20A开关电源式的DC―DC恒流电路负载短路电流基本不变。

网友:
    提供一个简单设计方案,参数自己设计,我就不提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