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开PADS显示:PADS已停止工作,什么原因呢?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2-09-27):
电脑是WIN7 的系统,安装有360杀毒软件,之前可以打开正常使用,启动了一次CF游戏,退出游戏后,发现默认安装了腾讯电脑管家,然后卸载了,然后打开这个就无法启动了。

网友:
无法启动只能重装

网友:
我一般就是重启电脑,还不行就卸载后重新安装。

网友:
重装下软件试试,还是不行,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了,直接换个验证过的系统盘重装系统就行了,这样就可以全程自动、顺利解决 win7系统中软件停止运行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