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稳压输出电源,请问下除了用UPS电源过一遍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

楼主(2022-09-27):
请教各位,
有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办法。
直接焊接几个大原件就可以的,就是想省点成本搞个东西试一试!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并联送电,而且要求12V是稳压2输出的话比较麻烦,因为电池满电的时候会超过12V,不是满电的时候比如30%电量会低于12V。所以你要求12V(5%精度)的话,需要buck-boost开关电源,元件不会少的。
而且你要求峰值电压是10KW,这么大的功率一般建议用可控硅器件,元件也不会少的。
综上,建议把场景定义的更清晰一点,这样设计出来的电路才会更合适。

网友:
电池的功率是够10KW输出的,就想着怎么可以把电源转化为12V的稳压大功率输出,当低于12V(5%)断电就好,电压够的情况下开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