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些因素影响SMT贴片过回流焊设备工艺质量?

楼主(2022-09-27):
哪些因素影响SMT贴片过回流焊设备工艺质量?

网友:
在贴装过程中,要保障元器件的端头或者引脚要对齐或者居中,元器件的焊端接触锡膏图形要准确,元器件的贴装位置精准。

网友:
在smt贴装过程中要把控好压力,切勿过低或者过高。

网友:
pcb板作为smt贴片加工的基板,pcb的质量也影响着smt工艺的质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