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ST仿真] 关于GPS天线的仿真,怎么看轴比?

楼主(2022-09-27):
想设计一个微带GPS天线,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?例如:边界条件,背景材料什么的,另外在CST中怎么能看到轴比啊?
希望明白的朋友多多帮忙,谢谢

网友:
轴比时在你算完之后,直接在后处理模板里头计算就好了。不过轴比仿真出来的好像不是很准。

网友:
你用antenna的模板就可以了,里面都帮你设置好了单位、边界条件等

网友:
两个问题回答你
你想做microstrip antenna的时候在一开始连接"planar antenna"那个这项就帮你把初始的边界条件都设定好了
想看AR的话记得连接 field monitors 里面的FAR field 并选取你所需要的频率
带齐跑完以后再Farfield result 资料夹下面就会有AR还有pattern等等咨询可以供你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