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到一块两层PCB,不拆元件只用万能表测应该怎么去抄板啊?

楼主(2022-09-27):
拿到一块两层PCB,不拆元件只用万能表测应该怎么去抄板啊?

网友:
就用万用表判断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,一般就是短路、断路搞明白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拆元器件,抄板比较麻烦,一般简单的电路可以采用坐标法定位各个元器件孔,连线关系可以用蜂蜜档位跑出来。

网友:
    蜂蜜档位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    先拍正反面照片,(尺寸相同的,后边要用,背面翻转180度)保留器件及管脚,过孔焊盘等,能看到的连线,先连接。正反面同样操作。
    然后正反面叠加。看有无缺线。配合万用表的通断档位,验证连线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    这个要看器件大不大,复杂不复杂,如果芯片过大挡住了太多走线就有点难搞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