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怎么控制几百个开关,要耐高压的?

楼主(2022-09-27):
用什么开关控制电路中的通断,电路中有1000V直流电。一共有200多路并联状态,所有开关都是断开的,按顺序每分钟闭合一路。也就是说第一路闭合开关,一分钟后第二路闭合第一路断开,过一分钟第三路闭合第二路断开……以此类推。用单片机好控制么?三极管什么的能当开关吗?继电器感觉大了点,200多路太多了,最好做的越小越好,望大家给个方案

网友:
控制部分用单片机做不是难题的。电源电压1000V,工作电流是多少?这个很重要。整体下来,体积不会小了,属于一个小工程了。工程中一般用PLC控制,可靠安全。

网友:
继电器也有小的呀但是方便,大电压大电流的用三极管不好控制吧

网友:
200路,单片机输出口也不够,要用译码器。1000V的直流,对继电器要求也不低。单片机程序倒不复杂,但要求抗干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