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2454 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8位RISC(精简指令集)MCU的SOC芯片

楼主(2022-09-27):
Ci2454是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8位RISC(精简指令集)mcu的SOC芯片。主要应用在遥控玩具、智能灯控、数据透传、工业控制等领域。
无线收发器主要特性
◼ 工作在 2.4GHz ISM 频段。
◼ 调制方式:GFSK/FSK。
◼ 数据速率:2Mbps/1Mbps/250Kbps 。
◼ 兼容 BLE4.2 PHY&MAC。
◼ 接收灵敏度:-80dBm @2MHz。
◼ 最高发射功率:11dBm。
◼ 最高 10MHz 三线 SPI 接口。
◼ 内部集成智能 ARQ 基带协议引擎。
◼ 支持 1bit RSSI 输出。

MCU 特性:
◼ 内建 1 个高精度低电压侦测电路(LVD)。
◼ 2Kx14 bits EPROM。
◼ 128 bytes SRAM。
◼ 11 个 GPIO。
◼ 8 级堆栈。
◼ 1 个 8 位向上计数器(timer0),支持预分频。
◼ 2 个 10 位向下计数器(Timer1,3),支持重载或连续向下计数。
◼ 5 路 10 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(PWM1,2,3,4,5)。
◼ 1 个蜂鸣器输出(BZ1)。
◼ 38/57KHz 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,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。
◼ 内建 1 个高精度电压比较器。
◼ 内建电阻频率转换器(RFC)功能。
◼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(POR)。
◼ 内建低压复位电路(LVR)。
◼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(WDT)。
◼ 双时钟机制,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。

——高速时钟:I_HRC(1~20MHz 内部 RC),E_HXT(大于 6MHz
的外部高速晶振),E_XT(455K~6MHz 的外部晶振)
——内部低速时钟:I_LRC(32KHzHz),E_LXT(32KHz 外部低速
晶振)。
◼ 四种工作模式——正常模式(Normal mode)、慢速模式(Slow mode)、
待机模式(Standby mode)、睡眠模式(Halt mode)。
◼ 8 种硬件中断——Timer0 上溢出中断、Timer1/3 下溢出中断、WDT
中断、PA/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、外部输入中断、低电压侦测中断。
◼ 在待机模式(Standby mode)下可由 8 种中断唤醒——Timer0 上溢
出中断、Timer1/3 下溢出中断、WDT 中断、PA/PB 输入状态改变中
断、外部输入中断、低电压侦测中断。
◼ 在睡眠模式下可由三种中断唤醒——WDT 中断、PA/PB 输入状态改
变中断、外部输入中断。
其他特性:
◼ 宽电源电压范围 2.1V-3.6V。
◼ 超低睡眠功耗 5uA(WDT 开启,MCU 处于睡眠模式,无线收发器处
于关断模式)。
◼ SOP-16 封装。
◼ 极少外围器件,降低系统应用成本。

CI2454封装图

网友:
SPI的通信方式来对芯片控制的。不管是什么通信,无非就是读和写操作而已。不要恐惧,读和写无非就是发送地址+命令。

网友:
智能化的家居。方便、美观、安全等优点,可以利用手机来调控,具有极强的便利性。
我常常会想想家里的门关了没有,这时,就可以做个检测门有没有合上的传感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