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怎么看一个相位结果与标准值的差?

楼主(2022-09-27):
ADS怎么看一个相位结果与标准值的差?

网友:
你可以在两个端口上设置Vin和Vout标记,增加一项Gain=Vout/Vin的VAR控件,然后用谐波控件仿真,在仿真结果中显示Gain的phase结果就行。

网友:
标准值是你仿真出来的吗?

网友:
输出结果 可以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