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51单片机-按键的中断检测

楼主(2022-09-27):
继续说按键的事。昨天说的是扫描检测,今个说一下中断检测。先插播一个小故事~~
      当年我和凯凯学单片机的时候,我用扫描检测的方法做的项目,他用中断检测的方法做的项目。当我俩坐一起交流按键检测的方式时,他火了,直接跳起来跟我吼:你不用中断怎么检测?
      当时我就意识到他可能陷入了只能用中断的误区,然后就乐呵呵的说:用扫描啊~
      他继续吼,我继续乐,我俩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。终于都累了,然后把程序和原理给他看,了解~
      在STC89C52单片机上,具有外部中断功能的引脚有两个:P3.2 –INT0 和 P3.3-INT1。上电默认的情况下,他们是普通IO引脚;当配置好相关寄存器之后,他们就变成了具有中断检测功能的引脚。
      外部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有两个:TCON 和 IE。图示如下:

特殊功能寄存器IE

      IT0和IE0对应P3.2引脚的中断功能配置,IT1 和 IE1对应P3.3 引脚的中断功能配置。
      当IT0 = 0 的时候,该中断的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。      当IT0 = 1 的时候,该中断的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。
      当中断被触发时,IE0 被自动置一,当CPU相应中断,处理中断程序时,IE0 自动清零。

      IT1 和 IE1 同理,不做解释。

      EA是什么?它是这个单片机中断功能的总开关!只有当它等于1的时候,各个中断的请求才可以被允许,不然的话都是被屏蔽的。
      ES是串口中断允许位。
      ET1是定时/计数器1溢出中断允许位。
      ET0是定时/计数器0溢出中断允许位。
      EX1是外部中断1允许位。
      EX0是外部中断0允许位。

      就是说,当我们想用外部中断0的时候,必须总中断(EA)和外部中断(EX0)同时打开才能用,缺一不可!
      这些寄存器的资料那里来的? 上官网找器件手册,这是最权威的文档。找的过程中,既锻炼了查找资料的能力,又锻炼了阅读资料的能力,这在以后的工作中是必备的。

      好了,上程序。依旧是按键控制LED翻转,这次是用中断触发的方式,下降沿触发。
对了,留个思考题 interrupt 后面的0 和using 后面的1分别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扫描检测
1.代码特征提取技术:如何提取一个代码文件的特征、提取的粒度如何,会直接觉得比对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度。
2.代码特征比对技术:对两个代码文件的特征进行比对的方式,会影响到比对结果的全面性、比对的效率、以及后期对结果进行筛选和确认的难易程度和准确程度。
3.代码特征库的质量:代码特征库就是用来比对用户代码特征的数据源,数据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,决定了比对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。
4.代码特征提取与比对的效率:在保证全面和准确的前提下,尽量高的比对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网友:
对中断时序来说,出现更高优先级的中断,仲裁单元会优先处理。可能同时会有多个中断,按照优先级来,排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