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一个电路中电阻的作用

楼主(2022-09-27):
如图,放大电路之后的直接偏置电路。请问R13电阻的作用是什么,为什么不焊接?Uout我会推导,U2怎么计算呢?

网友:
    U2的大小通过R10的调整分压出来。依据是U1信号中的直流分量。但在实际电路中,由于元器件存在误差等因素,很微小的变化量,R10无法达到,需要增加R13来调节。具体阻值大小,由现场情况测试之后,再确定。R10的分析情况,阻值100K,如果选常规电位器,旋转角度为300度,每度对应的阻值是333欧姆,对应电压是33毫伏。因此,在这样小的信号小,再无法调整了。需要再增加R13来调整。

网友:
    电阻的作用还是很多的,有分流,限流,分压,将电能转化为内能,上拉,下拉,滤波作用,跳线作用。

网友:
    调节放大器的增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