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CB添加元件焊盘时无法预览焊盘怎么办?

楼主(2022-09-27):
求帮助,PCB布置焊盘时无法预览。
按照网上教程在setup=〉user preference=>Paths=>library=〉padpath/devpath/psmpath三个地方做了修改元件封装地址目录,
C:\cadence\SPB_16.6\share\PCB\pcb_lib\symbols封装地址目录,但还是无法预览。版本为16.6,之前用的16.5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发在Allegro板块

网友:
这说明你的焊盘是不对的,是不是层设置错了

网友:
如果是同一个电脑,要把之前的16.5的删除干净的,清注册表。再安装一下试试

网友:
你右边能看到黑板说明你库没问题,预览不对是你封装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