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丝线绕制的电感有什么特别的用意

楼主(2022-09-27):
    这是我看见的电源,其中电源里有两种电感,一种是普通的漆包线电感,还有一种是用“丝线”绕制的,请问这种电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?

网友:
    解决趋肤效应。

网友:
    电感 里面包裹的铁旮瘩有讲究的 磁密和气隙结构都是有要求的

网友:
    丝包线是最早出现的绝缘导线,比漆包线要早得多。其次是纱包线,然后才出现了漆包线。
丝包线比漆包线耐磨耐折耐碰撞。在高强度漆包线出现之前,常用于电动机。到现在,大型变压器大型电动机仍然使用丝包线,只不过不是蚕丝,而是玻璃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