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CAM350打开一个DRL后缀的文件后.drl文件中的孔错位?

楼主(2022-09-27):
为什么CAM350打开一个DRL后缀的文件后.drl文件中的孔错位?

网友:
可能是单位不对,比如存盘为公制,而你读文件用英制,或是相反。

网友:
读文件格式不对。

网友:
导入时要选择精度,估计是两次导入的精度不一样,一般选择同一个比如5:5的精度就可以对的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