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接收模块天线很短怎样才能做到很好的接收效果呢,

楼主(2022-09-27):
    我有几个频率是几百兆的RF接收模块(超再生和超外差式),因为空间有限制,我把它的接收天线给"咔嚓"剪掉,可是原来的遥控距离在一百米现在却成了二十米,怎么办呀,天线是没办法加上去的了,要不也只有两三厘米的空间,这种情况下,怎样做才能又恢复我原来的遥控距离呢,遥控也不能变的了,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那长长的天线吗,谢谢了,

网友:
    有个方法.不过可以试试,就是用比较硬的金属,当然,要适合当天线的金属才可以.弯成S状.
不过需要注意的是.每个S弯的大小与距离要计算的.具体的我也不知道.
每个无线鼠标的接收器.和USB口的蓝牙适配器的天线就是这个原理.

网友:
    可能性很小
    你搞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东西你应该明白
    频率和天线长度有一定关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