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通信从设备地址不一致的问题

楼主(2022-09-27):
买了一个测温模块,通信方式是IIC,文档提供的地址是0x5A
但我用这个地址找不到从设备,然后写了一个扫描的程序,每次从设备的地址不一样,请问是怎么回事,是因为没外接上拉电阻的原因吗?
测试用的单片机分别有ESP32,ARDUINO UNO,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的IIC芯片都是有相应的地址管脚,这些管脚的接电状态就确定了对应芯片的地址。
地址是根据管脚的状态来区分的。

网友:
IIC可定要接上拉的,
还有设备的地址脚是不是悬空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