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电源传输压降问题咨询

楼主(2022-09-27):
我们有个小型测试系统,主要分为两个部分,第一个部分就是电源板,第二个部分是数据处理板。电源板输入电压+24V,输出电压分别是+3.3V,+5V和-5V。电源板为数据处理板提供上述三组电压。
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电压通过插座和线缆送到数据处理板的时候,+3.3V只有3.04~3.1V左右,而+5V则只有4.7~4.8V左右。经测量发现两端的插座会带来压降,中间线缆根据长度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压降。
我想咨询的是,是否有专用的插座、线缆可以用来传输这种电源电压,尽量降低压降?!!

网友:
个人理解就是材料与工艺的问题。
插座插头电线都使用纯铜材质做导体,镀金镀银更好,接触面积和可靠性合格,电线截面积合格。

网友:
    1、根据输出电流采用合理的更粗的线缆和插座;
2、适当调高输出电压(后级最高输入电压的容忍度,有一定的风险);
3、增加电流输出电压补偿控制电路。

网友:
    得看3.3V和5V的电流大小了,单纯靠粗导线、低接触电阻插座,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
    最好在用电段增加一个LDO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