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给dsp板子上的cpld怎么下载程序?

楼主(2022-09-27):
cpld是 EPM7032AETC44-10,JTAG是TDS510,软件用的是Quartus II 5.0,板上DSP 是2812,需要怎么配置?

网友:
要使用Altera的专用的下载工具下载CPLD的程序。名称为ByteBlaster II、USB-Blaster或者EthernetBlaster。到淘宝上看一下并口的ByteBlaster II估计10块钱左右,USB的会贵些。

网友:
TDS510不行的

网友:
打开  Quartus  II  软件,File->New  Project  Wizard,选择工程目录,输入工程名称,输入文件名称;新建好一个  工程后,  2、File->Ne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