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adence HDL创建元件时引脚间隔多大比较合适?

楼主(2022-09-27):
画原理图时有器件的格点与原理图对不上,线很难连接(设置器件时引脚间隔比较小);可如果设置引脚间隔格点比较多时,原理图占位过大,比较浪费空间,求问有没有合适的引脚间隔格点数

网友:
这个都是根据设计自定的 我一般会选间隔大一点 方便连线

网友:
    我是格点设置的100,直接放在格点上

网友:
    要设置大一点,就是铜皮间距shape to 设置为10m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