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三维散点图绘制

楼主(2022-09-27):
问题为我获得了一个三维网格变量votefinal,比如
votefinal的大小为(1500,1500,500),其中(x,y,z)代表点坐标,而,votefinal(x,y,z)返回的值为0或1,代表的意义为三维坐标位置是否有点,0代表没有点,1代表有点,如何能将votefinal这个矩阵的结果可视化呢,有没有一种运算简单的方法

网友A:
    分别与x,y,z的值做判断,判断他们是否相等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别与x,y,z的值做判断,判断他们是否相等呗
    这样的话当矩阵很大的时候效率奇慢,我贴一下我的代码
比如最后投票结果为一个201*201*500的结果矩阵
想将这个矩阵结果可视化
for i=1:201
    for j=1:201
for z=1:500
    if votez(i,j,z)==1
    scatter3(i,j,z,‘black’);
    hold on;
    end
end
    end
    end
这样效率真的奇慢

网友:
    坐标都是整数值吗?如果有整数要求,可以先判断x,y,z值是否为整数;满足整数要求了,而后在判断x,y,z的值是否超出限定范围,如判断x是否满足1<x<201,y是否满足1<y<201,z以此类推。这样判断的话,效率应该会快很多,就不用去一个个循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