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一款能检测84V电压的芯片?

楼主(2022-09-27):
有没有一款能检测84V电压的芯片,要求可以在检测到主电路84V电压时,自动闭合控制电路。

网友:
随便找一个比较器都能实现啊,84V用两电阻分压,降低为比较器可以接受的电压送给比较器比较。

网友:
还是比较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