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CST仿天线的时候,从smith图上读出的输入阻抗怎么会改变?

楼主(2022-09-27):
    仿偶极子天线,用discrete port做馈源,只改变了discrete port的电阻,读出的输入阻抗差别挺大的,为什么啊?应该不变啊

网友:
    smith园图上表示的输入阻抗是归一化的阻抗,一般是按 discrete port 的电阻值作参考电阻进行归一化的(默认的一般设为50欧),如果你改变discrete port 的电阻值,天线输入阻抗在smith园图上表示肯定会发生改变的。你把discrete port 的电阻值设成50欧不变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按实际情况,discrete port的电阻不是50ohm。
    另外,参考电阻变了,只会影响smith图的形状,并不会改变端口输入阻抗的绝对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