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传感器产生一个微弱的μV量级信号,如何设计前置放大电路将其放大?

楼主(2022-09-27):
请问传感器产生一个微弱的μV量级信号,如何设计前置放大电路将其放大?

网友:
用三运放仪表放大器。

网友:
还有噪声处理,滤波等电路.

网友:
这个微弱的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,如果是直流的话就有点难度,如果是交流的话就不难。 另外,你的传感的输出阻抗多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