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pads自动泪滴时,走线时为什么有的走线有,有的走线没有?

楼主(2022-09-27):
为什么pads自动泪滴时,走线时为什么有的走线有,有的走线没有?

网友:
应该是不满足泪滴的规则

网友:
    不满足泪滴添加条件,比方说空间受限等

网友:
    这是设计时,设置的栅格点不当造成的。

网友:
    将没泪滴的焊盘做为布线起始点布线,然后就会有泪滴了。

网友:
    认真试验下栅格点设置,试几次就会了,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    pad的泪滴是在ad里面设置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