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处理焊膏吸湿这一现象?

楼主(2022-09-27):
怎样处理焊膏吸湿这一现象?

网友:
焊膏从冰箱中取出,不应立即开盖,而应在室温下回温,待温度稳定后开盖使用。

网友:
调整回流焊接温度曲线,使焊膏焊接前得到充分的预热。

网友:
1.制定合理回温时间。2.监控SMT车间的温湿度,最好在印刷机内也有温湿度显示。3.回流焊接时控制好炉温曲线升温斜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