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Y32系列单片机离线烧录器使用说明

楼主(2022-09-27):
    PY32系列单片机离线烧录器可以对py32f003、py32f030单片机进行批量烧录。
    PY32系列单片机离线烧录器使用说明中有着详细的烧录步骤,可以进行参考。
烧录器可以在某宝上搜索芯岭技术进店购买。

    PY32 离线烧录器使用说明 目录:
    1 、上位机功能介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
    1.1 固件加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    1.2 串口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    1.3 预设烧写次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    1.4 限定烧写次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    1.5 烧写配置项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    1.6 信息打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
2 、离线烧录器功能介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    2.1 供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    2.2 显示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    2.3 指示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    2.4 下载按钮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
    2.5 烧录器接口说明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
    2.6 烧录器与机台的接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    2.7 拨动开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
网友A:
    想请问下其中有无需要注意的地方?

    磁元科技有限公司现可承接电感变压器设计及生产,详情也可以站内信这些联系我:

|磁元科技(惠州)有限公司

> |sales:  cheng

> |TEL.wechat:17670955557

    > |Email address:sun3706562@hotail.com

    > |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金山大道(奥林匹克中心对面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想请问下其中有无需要注意的地方?

    磁元科技有限公司现可承接电感变压器设计及生产,详情也可以站内信这 ...

    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