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C电路设计中的常见问题有哪些?

楼主(2022-09-27):
FPC电路设计中的常见问题有哪些?

网友:
在一些图形层上做了一些无用的连线,本来是四层板却设计了五层以上的线路,使造成误解。

网友:
设计时图省事,以Protel软件为例对各层都有的线用Board层去画,又用Board层去划标注线,这样在进行光绘数据时,因为未选Board层,漏掉连线而断路,或者会因为选择Board层的标注线而短路,因此设计时保持图形层的完整和清晰。

网友:
违反常规性设计,如元件面设计在Bottom层,焊接面设计在Top,造成不便。

网友:
面焊盘一般不钻孔,若钻孔需标注,其孔径应设计为零。如果设计了数值,这样在产生钻孔数据时,此位置就出现了孔的座标,而出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