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关于hold on的疑问

楼主(2022-09-27):
    自己感觉hold on是保持住,然后方便后面的往现有的图上面加,但是结合下面一段程序有段话不太理解。
    for ii=5:10:80
        theta=ii;
    vxo=vo*cos(theta*conv);
    vyo=vo*sin(theta*conv);
        max_time=-2*vyo/grav;
        x=zeros(1,21);
        y=zeros(1,21);
        for jj=1:21
        time=(jj-1)*max_time/20;
        x(jj)=vxo*time;
            y(jj)=vyo*time+0.5*grav*time^2;
        end
    plot(x,y,'g');
    if ii==5
            hold on;
        end
end
    此处是一个绘图程序,但不知道
        if ii==5
        hold on;
    end
这句有什么用,请指教!

网友:
    这要看你的程序要实现什么样的意图和效果
单纯看程序,没有背景是比较难说出其效用的

    这里与在循环外放一个hold on没什么区别
估计程序作者是不想每次循环都执行hold on
    所以在一个值后打开,hold on
后面画的图就都加在原来的图上了

网友:
    hold on是对figure设定属性而起作用的
只要没有新生成figure对象
    hold一次开关对该figure永远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