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画天线输出端口那部分的微带线?

楼主(2022-09-27):
假设有一个RF读写模块的ATN管脚,天线输出端口阻抗50欧,PCB连接需要50欧的微带线。
我用内置天线,则需要在这个RF读写模块的ANT管脚匹配阻抗,画微带线
想请教一下大佬,这里怎么匹配阻抗,微带线怎么设计。

网友:
首先,我没有特别明白你的问题,按照我的理解,其实你只要保证天线输入阻抗(可能需要匹配网络)为50欧姆即可,50欧姆微带线的具体宽度可以通过一些工具进行计算,网上有很多,另外如果天线的输入阻抗不是50欧姆,且板子上空间受限,你可以通过一个典型的PI型网络进行匹配,具体要用到网分。

网友:
一般地,微带结构的端口都用Lumped ports,Lumped ports 与传统的Wave ports相似,但它可以在内部设置,且可以自定义阻抗值。Lumped ports直接在端口处计算S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