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这是什么状态?

楼主(2022-09-27):
现象是这样的,有一个产品,长时间放置不用,大概两个星期。在长时间放置不用之前,设备放电到无法开机,此时锂电池电压约2.8V左右。今日,检测电池电压居然为0V。充上电电池电压在2.5V,充了约10分钟电池电压还是不变。这种情况电池已经永久损坏?该如何拯救这种电池?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?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~& b: h% N6 F  y. g1 x

网友:
    不知道为了声望

网友:
    调整充电电压直至略微有充电电流为止。时刻关注充电电流,电流大了,应当立即减小充电电压一般不应超过200毫安。五分钟后取下电池测量电压,这时电池电压应当上升好多。否则电池已失效。

网友:
    锂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,防止短路、过放电,电压低到一定程度,保护板的MOS就会关断无输出。如果充电一段时间还是无电压,可以直接看看锂电池的电芯有没有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