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控制芯片供电的同步降压转换器设计中,设计FCCM模式是出于什么目的?

楼主(2022-09-27):
为何在芯片供电电路中,部分产品使用FCCM模式而不是DCM。FCCM在该类用途中有什么明显优势?

网友:
开关电源以其体积小、能量利用率高的特性

网友:
个人觉得FCCM模式就不应该有,DCM模式肯定要好一些,据厂家的说法是为了EMI的需求,而且对后端的输出又没有很高要求的情况下有了这种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