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如何将drv_can.c移植到GD32上呢?

楼主(2022-09-27):
drv_can.h里定义了这一段,搞不懂请

#define BAUD_DATA(TYPE,NO) ((can_baud_rate_tab[NO].config_data & TYPE##MASK))

我把drv_can.c里面这一段

drv_can->CanHandle.Init.SyncJumpWidth = BAUD_DATA(SJW, baud_index);

改成

drv_can->CanHandle.resync_jump_width = (rt_uint8_t)BAUD_DATA(resync_jump_width, baud_index);//

报错

drivers\drv_can.c(183): error: #20: identifier "resync_jump_widthMASK" is undefined

网友:
我感觉你用的这个can驱动不是他的,是从stm32等其它芯片过来的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你对can初始化的结构体定义是不正确的

网友:
重新改写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