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twork报错,求解答!

楼主(2022-09-27):
    报错:Generatingmetric artworafromanenghshdatabase may cause slight coordinate roundoff error in output file.
    精度直接显示3.1,这是怎么回事??小数位还改不了

楼主:
    导出的gerber文件,显示孔是歪的,所以来反查,就发现有这问题

网友:
    设计单位是英制的,输出gerber的时候,建议继续用英制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导出的gerber文件,显示孔是歪的,所以来反查,就发现有这问题

钻孔及所有层,单位、类型、格式都要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