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设计时序分析问题

楼主(2022-09-27):
cpld设计中时钟建立时间、时钟保持时间等怎么确定?参考依据是什么?

网友:
要看元件的datasheet,再根据其时序图确定

网友:
时钟是整个电路最重要、最特殊的信号,系统内大部分器件的动作都是在时钟的跳变沿上进行, 这就要求时钟信号时延差要非常小, 否则就可能造成时序逻辑状态出错;因而明确FPGA设计中决定系统时钟的因素,尽量较小时钟的延时对保证设计的稳定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