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5和PADS VX2有什么区别,如果要买正版的话大概要多少钱

楼主(2022-09-27):
pads9.5和PADS VX2有什么区别,如果要买正版的话大概要多少钱?有没有大神告知

网友A:
没什么太大差别, vx 是最新版,稳定性还不是太好,建议正常画板还是采用pads9.5足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什么太大差别, vx 是最新版,稳定性还不是太好,建议正常画板还是采用pads9.5足够了。

谢谢,那知道9.5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