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如何用ubuntu服务器上的MYSQL来做元件库

楼主(2022-09-27):
orcad如何用ubuntu服务器上的MYSQL来做元件库,目的是想做元件统一管理,好做ERP管理,这个有没有人懂的,目前我们服务器是UBUNTU的,然后通过SSH也能访问上面的MYSQL数据库,但是和ORCAD的连接,就不知道怎么搞,网上也没相关教程,

网友A:
1、数据库安装配置
2、配置系统数据源
3、Capture CIS配置
4、调用数据库元件进行设计

楼主(2022-11-04):
引用 网友A:
1、数据库安装配置
2、配置系统数据源
3、Capture CIS配置

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方法,

网友:
能访问数据库就简单了,自己写个脚本访问数据库,将需要的物料属性写入到OrCAD的专用数据库(access,SQL,Oracle都可以),然后在Capture CIS中连接这个专用数据库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(2025-03-27):
    楼主,我最近也想要建一个服务器上的数据库,目前服务器部署了mysql,可以mysql了,但是不知道为啥服务器上的文件夹映射到本地网络磁盘以后,CIS无法访问服务器上原理图库封装库以及datashe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