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新封装的时候 弹出的提示

楼主(2022-09-28):
    'R0402'  symbol starting to refresh:
         WARNING(SPMHA1-155): Connect line end is not dangling.     ERROR(SPMHNI-254): Unable to load symbol, 'R0402': 'Connect line end is not dangling.'.

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请教

网友A:
    就是后面的错误问题,找不到这个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后面的错误问题,找不到这个封装

    路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呢 ,Connect line end is not dangling 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呀

网友(点评):
拉線連接結束時非懸空, 你的零件庫改過包裝才會這樣, 不能用refresh, 只能更新(update)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