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如何使用锂电池实现UPS功能

楼主(2022-09-28):
想用一个3.7V锂电池来做树莓派的UPS电源。当前想到的一个方案是用一个充电电路实现锂电池充电功能,充电接口使用USB 5V。
用一个升压DCDC把锂电池的3.7V升压到5V给树莓派供电,再通过二级管把USB供电的5V和DCDC输出的5V合路到一起供给树莓派,但是这样二级管上就会有压降。
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吗?

网友:
锂电池在UPS应用中是比较少的,因为价格、能量密度、功率、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,有一定的问题。
磷酸铁锂电池,在使用寿命、安全性、快速充放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,更适用于储能市场。
当然,你用到小派上,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UPS不间断电源。是由UPS电源主机和蓄电池构成的。不同于紧急照明的电池,ups是时刻保护设备和仪器,免招掉电、断电的危险情况。有点像笔记本电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