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7_铁打的DeltaS=0.02,流水的HFSS版本

楼主(2022-09-28):
047_铁打的DeltaS=0.02,流水的HFSS版本

EDA365原创     作者:何平华老师

铁打的DeltaS=0.02,流水的HFSS版本。碎片三分钟逛电巢App,收获一丢丢。
岛主用到的HFSS最老版本是6.0,运行在Unix系统中,看起来是昂贵的高大上Sun工作站,也许10万人民币一台,但却是命令行式的建模操作。
HFSS8.0开始,慢慢转到Windows系统,图形化界面,菜单式建模操作,当年的硬件条件:单核奔腾CPU主频大概在300MHz,运行内存1G,普通电脑大概1万人民币一台。
为了适配当时的硬件环境,兼顾仿真速度和仿真精度,HFSS缺省设置DeltaS=0.02。或者说 ΔS = 0.02
摩尔定律,星转斗移。同样的价格,估计现在的主频升到原来的10倍,CPU64核心,运行内存提升了100倍以上,HFSS经历了十几次版本升级,但DeltaS缺省值仍然是0.02

关于Passes、DeltaS、仿真精度、收敛
可以用一幅图形象地描述这几个概念的关系,一看就懂:

S参数有幅度和相位,用欧拉公式可转化为复平面上的实部和虚部,上面是用复平面内表示S参数矢量的,DeltaS自然也是矢量。
绿色粗箭头表示第n次剖分求解得到的某个S参数;
蓝色细箭头表示某个具体的模型第n-1次剖分求解得到的同一个S参数;
每一个红点都表示不同的模型在第n-1次剖分求解得到的可能的S参数Passible S
红色细线就表示矢量减法计算出来的DeltaS
随着仿真次数Passes的增加,网格剖分越来越细,仿真精度越来越高,Sn越来越与真实的S参数接近,于是DeltaS模值也越来越小,也就意味着S参数越来越收敛。

Delta S定义
Delta S本质上是第n-1次求解得到的S参数与第n次求解得到的S参数之矢量差的模值的最大值。非常拗口。
公式如下:max|ΔS| = max|Sn-1-Sn|
绝对值符号表示模值,定义成一个矢量在复平面(或极坐标平面)上到圆点的距离。
下图表示设置不同的ΔS,求解得到的S参数与可能的S参数之间的关系。

将上图右上方的红色小方框放大,并且用S参数(电压响应)模值(线性)展开成下图:

天线振子只有一个端口,所以只看S11的ΔS,无所谓ΔS最大值max。如果是两端口的传输线,则有4S参数,那就找这4S参数中的ΔS最大值max
所以单端口模型的仿真有较大的几率出现“假收敛”,因此在HFSS中要设置最小收敛次数为234,看情况而定:

ΔS对仿真精度影响的真实案例
下图是一个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阻抗TDR仿真,随着DeltaS的不同,则阻抗有1.5欧的差异。

下图是某模型仿真Waveport端口阻抗的情况,可见DeltaS的不同,端口阻抗有较大的误差:

DeltaS=0.02,则端口阻抗误差达到6%
下图是匹配良好的理想微带线的回波损耗S11与ΔS的关系:

红色线DeltaS =0.017,仿真得到的S11=22dB,匹配良好的理想微带线来说,精度是不够的。
匹配良好的理想微带线,S11至少要优于30dB吧。
前几篇文章反复提过:25dB定向性指标的微带双线耦合器,各端口S11测试值至少要优于30dB,才不会影响测试精度。

总结

可见铁打的DeltaS = 0.02,这个缺省设置有问题。
ΔS = 0.02一般用于模型前期优化阶段的粗略仿真,效率优先;
ΔS = 0.005甚至0.002,用于后期定型投板的精细仿真,精度优先;
对于数量较少的端口,要在HFSS中设置最小收敛次数为234

出品|EDA365
作者|何平华老师

注: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,不得转载

网友:
    Delta S指的是第n-1次求解得到的S参数与第n次求解得到的S参数之矢量差的模值的最大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