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.8G的微带天线,驻波很好,辐射却很弱,这是什么原因,有什么改善方式

楼主(2022-09-28):
割了一对相同的5.8G的微带天线,网分测得驻波很好,S11<-40;
1) 将前述天线分别接网分的PORT1和PORT2,两天线平行相对放置,间距10cm,测得S21为-27左右;
2) 再分别接信号源和频谱仪,两天线间距10cm,信号源打15dBm,频谱仪接收到-23dBm。
以上,感觉天线辐射很弱。为什么驻波很好,辐射却很弱,这是什么原因,有什么改善方式呢?

网友:
5.8G衰减比2.4G高,如果没有谐振,为什么要辐射那么多!

网友:
S11很好,辐射却很弱,说明能量进到天线里后没辐射出来啊,这说明天线的损耗很大,都产热了

网友:
尝试提高频率,调节阻抗匹配获得最佳匹配性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