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开发,怎么提高C语言编程代码的效率?

楼主(2022-09-28):
想要效率提高,有哪些方面值得去优化?还是说直接用汇编?

网友:
1是算法问题,代码的重用,合理安排内存与代码量的问题。
2是尽可能用底层来操作,通俗一点就是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。
3是尽可能用OS,合理分配CPU的占用。
4合理利用中断、DMA、定时器等外设来分担CPU的负载。
最好能多阅读优秀的代码,多学习借鉴。当然优化C的效率,要建立在你需要长期使用这款MCU,如果是一过性的,那时间成本也要考虑。

网友:
早先我们都把C语句反汇编成汇编语言,对比机器周期,然后选用效率高的语句。

网友:
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。
如果使用C编程时,要达到最高的效率,最好熟悉所使用的C编译器。先试验一下每条C语言编译以后对应的汇编语言的语句行数,这样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效率。
在今后编程的时候,使用编译效率最高的语句。各家的C编译器都会有一定的差异,所以编译效率也会有所不同,优秀的嵌入式系统C编译器代码长度和执行时间,仅比以汇编语言编写的同样功能程度长5-20%。

网友:
对于复杂而开发时间紧的项目时,可以采用C语言,
但前提是要求你对该MCU系统的C语言和C编译器非常熟悉,特别要注意该C编译系统所能支持的数据类型和算法。
虽然C语言是最普遍的一种高级语言,但由于不同的MCU厂家其C语言编译系统是有所差别的,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功能模块的操作上。所以如果对这些特性不了解,那么调试起来问题就会很多,反而导致执行效率低于汇编语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