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,如果用定时器计时,能不用中断吗

楼主(2022-09-28):
问下如果用定时器0计时,一般溢出了相应中断,然后处理计数重置初值什么的,达到计时功能。
我想问下能不能不相应定时器0的中断,直接判断tf0,然后自己调用对应处理函数,我试了下,时间不太对,要怎么做啊

网友:
时间不对,你要先定好系统时钟的频率,最好有示波器来捕获一下配置是否正确。
单片机的定时器、中断那几节多看看。

网友:
中断本来就是可以不用的,你用查询后,说时间不太对。是不是没有对齐时间。

网友:
可以,中断直接关掉,直接读寄存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