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差别有哪些?

楼主(2022-09-28):
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差别有哪些?

网友:
    全波整流就是交流整流的电路。
在电路中,在半个周期内,电流流过一个整流器件(比如晶体二极管),而在另一个半周内,电流流经第二个整流器件,并且两个整流器件的连接能使流经它们的电流以同一方向流过负载

网友:
    桥式整流电路变压器副边不要中心抽头,但是多用2只整流二极管。

网友:
    全波整流电路所用整流二极管反向耐压要求是桥式整流的两倍。

网友:
    整流和全波整流对变压器次级电流要求不一样,前者是后者2倍。

网友:
    整流和全波整流需要二极管数量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