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布局的注意事项有哪些?

楼主(2022-09-28):
元器件布局的注意事项有哪些?

网友:
在PCB板的设计中,布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系统布局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布线的效果
电源和地需要隔离,不然容易干扰

网友:
数字器件和模拟器件要分开,尽量远离。

网友:
去耦电容尽量靠近器件的VCC。

网友:
放置器件时要考虑以后的焊接,不要太密集。

网友:
多使用软件提供的Array和Union功能,提高布局的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