气管里有水会对smt设备有哪些影响?

楼主(2022-09-28):
气管里有水会对smt设备有哪些影响?

网友:
检查一下你们的机器(贴片机,印刷机之类)的过滤器里面有水没?
如果都有水,那说明你拉真空不纯,需净化
太多水,贴片机电磁阀是很易坏的

网友:
加个过滤器及油水分离器,空压机注意天天要放水。

网友:
损坏电磁阀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