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流保护电路变成恒流电路,为什么Q1发烫且被烧坏?

楼主(2022-09-28):
过流保护电路变成恒流电路了,为什么Q1发烫且一会就烧坏了,管子的耐压和电流都够,为什么会被烧?

网友:
    实际电流多少呢?

网友:
    Q1处于放大特性区间,内阻比较大,所以发热严重;
    三极管有压降,建议把三极管换成MOS管试试。

网友:
    换一下三极管的型号,选集极电流大一个等级的看看。

网友:
    Q1不是处于完全导通的状态,造成S D极之间的电阻比较大。改一下晶体管所处的状态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么说吧,电流大,关断,电流小导通,这个电路,在反复打开和关断。通过反复打开和关断,将电流稳定在一个值,这个反复频率相当高,与三极管和MOS管特性有关,基本上可以算是高频开关了,高频开关下,管子开关功耗非常高,然后就烧了。(然后你应该设计一个锁定电路,除非供电电源重新上电,否则不再导通)

网友:
    会不会是电流太大

网友:
    。。这电路不对,按你这思路,过流Q3打开,关闭Q1;但这个时候呢Q3又关闭了,Q1又打开,变成一个PWM,出来的结果不就是恒流么?且大部分工作在过渡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