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将蓝牙收发器的有效传输最大距离限制在2米以内?

楼主(2022-09-28):
怎样将蓝牙收发器的有效传输最大距离限制在2米以内?

网友:
蓝牙5.0在距离上有着重要改进,其有效距离是上一版本的4倍,
理论上,蓝牙发射和接收设备之间的有效工作距离可达300米。
所以你的蓝牙版本可能太低

网友:
只有减小发射功率了。

网友:
通信距离与发射功率、接收灵敏度和工作频率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