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4GHZ的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?

楼主(2022-09-28):
2.4GHZ的传输线在没有仪器测试的时候,怎么大概估算个接近50欧姆的长度和宽度?
这个线宽有公式计算,但是传输线的长度一般估算为多少,比如,传输线宽30mil时,应该达到多长?

网友:
任何宽度的阻抗线,只要长度足够小,且其两端的阻抗保持一致,其带来的失配都是可以忽略的,具体可以根据反射公式去分析,你可以发现,当长度足够小,比如小于波长的十分之一,多次反射相互抵消叠加,最后带来的反射信号是非常微弱的。

网友:
你可以下载个微带线/带状线阻抗计算软件polar si9000进行计算即可得出来了,需要注意阻抗必须要有完整的参考地,阻抗和线长是无关的

网友:
阻抗线从无长度之说,你只需要大致用任何一个靠谱的工具计算出宽度即可,而且你要知道,理想情况下阻抗线的宽度是频率独立的,无论2.4GHz还是1GHz,其50欧姆的阻抗线宽度基本保持一致的

网友:
阻抗與傳輸線的寬度和板材厚度與材質較相關,實務應用上長度不是影響阻抗的關鍵。長度會影響的是功率損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