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面板里面的Rules and Violations怎么没有了?

楼主(2022-09-28):
用了AD13,然后发现PCB面板里面的这个功能没了。新版本都是这样的吗?那么如何快速的知道违反了什么规则和定位到出错的地方?

网友:
根据经验和用软件进行检查,用肉眼检查就算了,太费眼

网友:
双击弹出的message窗口对应项。

网友:
新版本重新多了一个PCB rules and violations面板,打开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