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设计问题,原理图四个引脚,封装只有两个焊盘,不许加焊盘,出现错误该怎么办

楼主(2022-09-28):
变压器的原理图有四个引脚,但是我们画的封装只有两个焊盘多余两个引脚导致PCB载入net时出错,不知道怎么办,
我问了别人了,他让我删掉多余的引脚的编号,但是我仍然出错,我朋友删掉编号之后就可以了,不知道为什么,
弄了几个小时还是这样,能教教我吗?

网友:
    一 一对应关系。。。

网友:
    PCB可以比原理图多出引脚,但要在原理图封装设置

网友:
    改一下原理图库试试,把原理图库文件这个编码器的四个脚,删除两个。记住原理图库里面的引脚编码要跟PCB库原件对应。比如原理图库里面是1,2引脚,那么PCB库也要对应1,2

网友:
    你的封装要跟原理图对上呀

网友:
    看看手册,原理图封装是自己画的,PCB封装参考器件手册,把管脚对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你要看一下,具体的元件,到底是什么样子的,要修改原理元件库里面的符号。要对应起来!

网友:
    仔细看看外电路是否有短路。问题总是出现在,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我之前老发现最后问题是,线没有接好。

网友:
    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没有对应上,根据描述是原理图封装画错了,原理图改成2pin的封装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原理图封装是自己画的